波形幅度步进

楼主:
波行幅度(0~5V间)要实现0.1V的步进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用数字电位器或用低导通内阻的模拟开关切换反馈电阻或分压电阻即可。

网友:
使用分压法需要在后面接一级跟随器做缓冲。

网友:
用DA 很容易实现吧

网友:
电路中未必有DA啊。

网友:
方案一:数字电位器+运放;方案二:DA控制DA电压基准;三:模拟乘法器;四:程控放大器。自己选吧!!楼主要的指标以上方案都能轻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