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的一个高效率的驱动IC

楼主:
YF1505是做LED恒流的一个高效率的驱动IC,输入电压是高电压的,到40V,DUTY可以到100%,高DUTY的时候,效率可以做到96%以上,SO8的封装,低反馈电压值,输出可以提供2A的电流,详细资料请加QQ2472022618或致电13480193904。

网友:
LM317,我们以前做电光源跟踪系统时,用其驱动1W的LED,输出电流可达到2.5A.可以调节

网友:
PM2681 TTP932 LED 恒流驱动IC 最大1A吧

网友:
可以采用DM135恒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