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放大器和双电源供电放大器

楼主:
我的整个电路就是4节南孚电池供电也就是6v,这样的话就不能用双电源供电放大器,但单电源供电的放大器似乎很少啊,我现在就知道LM324,还有其他推荐吗?

或者有可以将我的供电电路改造一下成双电源吗,似乎可以。

还有我的传感器输出是0-80mv这样子放大器需要放大大概60倍左右到5v那我6v供电的话会出现问题么。

但是没办法只能4节电池供电的,各位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会出问题,做个供电电源

网友:
单电源供电应可以,放60位也不成问题

网友:
首先,单电源运放比较多 ,上网查查资料
其次,要把单电源变换为双电源,采用DC_DC变换能够实现
再次,运放的输出电压不会超出其供电电压,所以你拿6V供电输出5V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请注意运放的“Output Voltage Swing”参数,也就是最大输出幅值不会达到电源电压,要扣除一点。LM324用6V供电时输出不了5V,要改成轨对轨型运放(如LMV324)才行。

网友:
多数运放都可以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80mV放大60倍会有4.8V的幅值,应该采用“轨到轨”型运放,楼主可以去ADI或TI的官方网站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型。

网友:
你用 6V 就只能得到 ±3V!

接成桥式,普通运放 ±5V 也没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