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稳压芯片5V

楼主:
请问哪位神人能介绍一种5V稳压芯片给我,要能输出大概10w以上的功率的,而且不发烫,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先自己顶一下帖子啦!!!

网友:
三段稳压芯片LM317.输出电压可在1.2到37V,查一下数据手册就行 ,很好用的

网友:
你查下7805,好像有个系列能输出1A的电流的还是2A的电流的,不然可以通过扩流达到输出5V且功率达到10W的。

网友:
你输入电压是多少V的

网友:
我这边有很多DC/DC,关键看你的输入电压是多V的,这样我才好把芯片的规格上发给你,我QQ是1450531601

网友:
这个规格虽然可以用三端稳压器加扩流电路实现,但如果输入电压较高的话效率太差,应该使用开关电源,用成品DCDC模块吧。

网友:
LT1083 7.5A

网友:
输入电压多大? 你可以试试2579 最大电流在3A

网友:
回复 网友A:

lt1085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