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仿真与实际的不同

楼主:
void main(void)
{
  int t;
  Init_CLK();
  uint ch[8]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Init_Port();
  t=KeyScan();

  P5DIR=0XFF;
  P5OUT=ch[t];
  while(1);
}
使用while之后P5的输出在软件仿真的时候是对的,即键盘输出点亮某一个灯,但是实际用的时候灯只是闪了一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程序运行到 while(1);已经卡在这了,再怎么扫描键盘啊

网友:
        二楼说的是对的!

   void main(void)
{
int t;
Init_CLK();
uint ch[8]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Init_Port();
t=KeyScan();
while(1)

{
P5DIR=0XFF;
P5OUT=ch[t];
}
}

或许这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