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avr单片机ATmage 128 遇到问题 。中断程序被忽略问题,找不到原因。

楼主:
avr studio 4 软件仿真时,编译通过了,单在编译信息栏却看到中断程序被忽略。在软件仿真时也发现中断程序没有执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忘各位单片机大虾们解答。
  我用的是avr studio 4  ATmage 128 单片机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用的是TC0 溢出中断,来控制八位LED 一秒闪烁
{
    PORTE = 0xFF;   //LED 关  端口高电平位关
        DDRE = 0xFF;
    MCUCR |=(1<         sei();                                        //开启全局中断
        TIMSK|=(1<         TCNT0 =155;                          //定时器赋初值
        TCCR0 |= (1 << CS01);        //8分频
        while (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j =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7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156;                        //设初值
        j++;
        if(j <= 5000)                    //中断5000次后 执行LED 电平翻转
        PORTE ^= 0xFF;            //LED 电平翻转

}

../lesson2.c:18: warning: ignoring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

上面是写的程序。还有编译信息栏里的话。
望高人指点

网友: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156; //设初值
j++;
if(j <= 5000) //中断5000次后 执行LED 电平翻转
PORTE ^= 0xFF; //LED 电平翻转

貌似在这里出的问题,在中断程序中不要对I/O口操作,可考虑换个全局变量,然后再在主程序中把变量的值送到i/o口;

网友:
应该j>=5000,并且j要清0

网友:
avr studio 中断不是这样写的!例如SIGNAL(TIMER1_OVF_vect)中断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