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程序高手

楼主:
void readmax188(unsigned char port) { uchar data i; ad_data=0; B=port;// 写控制字,控制字的起始位必须为1 MAX188_SCLK=1; MAX188_CS=1; DIN=0; DOUT=1; SSTRB=1; MAX188_CS=0; for(i=0;i<8;i++)// 8位控制字输入 { DIN=bit7; MAX188_SCLK=0; B=B<<1; MAX188_SCLK=1; } MAX188_SCLK=1; MAX188_SCLK=0; DIN=0; while(SSTRB==0); for (i=0;i<12;i++)// 12 位DATA OUTPUT { MAX188_SCLK=1; ad_data=ad_data<<1; MAX188_SCLK=0; if(DOUT&1!=0) ad_data=ad_data|0x0001; } return (ad_data) ; } 188.C(165): error C174: return-expression on void-function 这段程序下面的错误是什么啊,基于MAX188芯片的

网友:
renturn那个函数定义了void类型,所以不能返回,改一下函数类型应该可以吧

网友:
uchar readmax188(unsigned char port)

网友:
仿回表达为空错误。你在程式最后 返回UCHAR,可你在定义时为VO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麻烦问一下,怎样把MAX188模数转换的数据显示在12864液晶屏上,需要在哪加入显示子程序

网友:
建议楼主把单片机与C语言编程基础在看看。。。或者C语言,,,这都是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