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 备份问题

楼主(2011-08-07):
vxworks 备份问题
vxworks用什么可以备份。我用GHOST 全盘备份然会回复到另一张sandisk上不能引导系统。该怎么解决?
sandisk
系统

网友:
没有人回复我啊

网友A(2011-10-03):
vxWorks版本啊?
Tornado/vxWorks5.x只要拷贝,保持原有根目录拷贝就可以用,更换了目录要修改torvars.bat文件。
workbench/vxWorks6只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