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热转印制PCB,欢迎指点

楼主:
最近实验室,多了一些覆铜板,过塑机,还有钻孔的东东,看见别人都在热火朝天,自己也学着做了一块,欢迎大家指点,一起进步。主要是图片,图片的名称就是我的步骤了,呵呵。

网友:
热转印法是一个廉价高速且精度不错的自制PCB法,当年我只能用毛笔沾着漆画。

网友:
条件比我做热转印好多了。。。      我用的是手电钻,30元的,像这种好点的双面板基本打不进。。。   而且会把铜箔打掉。。。。    给你个建议:打印图纸的时候最好把孔流出来。。。  就是腐蚀之后焊盘中间的孔的铜箔没有。。。。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反正这样你打孔好大多了,而且不会把铜箔打掉。。。。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上图     不然发个图片就不用说这么多了。。。。

网友:
还有问个问题:你们搞竞赛也是做热转印的板吗???   还是去外面做???

网友:
打印的时候应该把孔留出来,钻孔的时候容易些。焊盘是不是小了些?还有,最好在最后覆上铜,这样腐蚀的时候快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实验室,多了一些覆铜板,过塑机,还有钻孔的东东,看见别人都在热火朝天,自己也学着做了一块,欢迎大家指点,一起进步。主要是图片,图片的名称就是我的步骤了,呵呵。

电磁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了,打印的时候把孔也打出来就行了,腐蚀的时候,中间孔上面就没铜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盘确实有点小啊,但是确实设置了直径80mil啊,怎么还是很小,是不是打印的时候,没有设置好打印机啊? 求解,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哈,好贴好贴

感谢楼主哈,好贴好贴

网友:
用的腐蚀剂 比较好

网友:
这个腐蚀剂绝对不是三氯化铁,氯化铁应该是红色的,俗称铁红!

网友:
回复 楼主:

80mil应该不小了,我们一般都是去打印社打印,打印机怎么设置我也不清楚。。。。

网友:
第一次作出这些已经不错了1~

网友:
我还,今年条件这好啊,那年我们用FeCl3腐的板子啊

网友:
想请教一下楼主,你热转印用的是什么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