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锂电池快速放电呢?

楼主:
如题~~~~

网友:
题在哪呢?

网友:
用功率电阻,电流采用1C即容量如果是1Ah,那么放电电流就用1A,电池质量较好可以再加大,但不能超过保护电路的动作阀值,注意选择电阻功率时要计算功耗,一切用欧姆定律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莅临指点啊~~~

网友B:
直接短路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路最快!

轻则进医院。。。重则进天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路最快!

保护电路会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