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步一步教你通过串口在线调试仿真51单片机培训教程(专业版)

楼主:
该培训教程介绍了一个通过串口即可完成在线调试仿真所有51单片机的调试系统-MSUODS,该系统无需额外硬件支持,只需用户目标系统支持串口通讯,
通过这个系统就可以完成复位,停止(夭折),单步,步进,步越,断点,数据断点,条件断点,实时读写变量寄存器值等等调试仿真功能;
安装完MSUODS系统后,按培训教程操作,即可轻松上手,实现对51单片机的在线调试仿真功能;
功能强大,与大家分享!

下载地址:http://www.onlinedown.net/soft/108439.htm
官网介绍:http://www.mornship.com/MSUODS/MSUODSInfo.htm

网友:
谢谢分享 来看下哈

网友:
有视频啦:

优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yODM4MDYw.html

网友:
直接看视频吧:

库6:
http://v.ku6.com/show/YISpsydbMo2MKhQv.html

网友:
这个和KEIL有啥不同呢?楼主解析一下吧,楼主好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利用串口返回寄存器变量等数值,应该是那个 晓舟 的,可以与KEIL兼容使用的

网友:
免费安装程序

网友:
官网介绍:http://www.mornship.com/MSUODS/MSUODSInfo.htm

晓舟通用在线调试系统(MSUODS)简介

晓舟通用在线调试系统(MornShip Universal Online Debug System,简称MSUODS)是晓舟工作室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型嵌入式实时在线调试系统。MSUODS针对所有采用8051(兼容)指令的芯片,利用串口通讯实现了通行在线调试仿真系统(ICE/JTAG)的所有在线调试仿真功能,具有性价比高,资源消耗少,不受芯片型号限制的通用性,支持多种类型和数量不受限制的断点设置,基于多种集成开发环境(IDE)的源码级在线调试,支持二次开发等众多特点,具体如下:

1 无需修改目标系统,无需额外硬件支持,只要目标系统支持通过串口与电脑通讯,用一根串口线连接电脑与目标系统即可完成所有在线调试工作
2 完全抛弃硬件仿真器,采用目标系统程序嵌入晓舟调试IP与调试器相结合的纯软件模式实现硬件仿真器所有调试功能,真正绿色环保的在线调试系统
3 支持所有采用8051(兼容)指令的芯片的在线调试,升级或更换不同型号芯片,无需更新调试设备,完全意义上的通用型在线调试仿真系统
4 晓舟调试器以Keil集成开发环境(Keil IDE)的标准插件形式与Keil IDE实现无缝链接,提供对目标系统的源代码级在线调试功能,并支持Keil UV2/3/4
5 晓舟调试器完美外挂于Source Insight软件,使Source Insight集其原有的强大源代码编辑功能和源码级实时在线调试仿真系统功能于一身
6 支持断点数量不受限制的内部断点和外部断点,支持数据断点及高级中断函数的内部断点设置,提供多种类型的断点设置,极大提高调试灵活性
7 全地址范围在线调试,全地址范围内/外数据/寄存器/程序空间完全读写访问
8 晓舟调试IP(MSDIP)占用极小的数据/程序空间资源,同时具有在线调试功能可剪切,多版本定制及版本间完全兼容等功能特点
9 调试串口选择、串口工作模式、波特率设置等完全由用户自由配置,MSDIP可与目标系统用户程序共享串口中断,实现对芯片硬件资源的占用最小化
10 实施使用简便,提供标准Demo工程供用户参考,完全自动化加入接口模块及设置到用户工程,极大方便用户在自己的项目中实现在线调试功能
11 支持多Bank模式,无需修改数据/程序存储器等硬件连接架构,支持最大可达2MB(32Bank)超大程序空间在线调试
12 提供完善的网络通讯模块支持远程调试,足不出户调试异地远程目标系统
13 提供完善的二次开发接口,为用户打造自己的调试仿真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网友:
软件怎么下不来

网友:
培训视频:

土豆: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Ch8sEH4g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