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高速比较器使用困惑

楼主:
我在使用TI高速比较器(比如tlv3501),低频输出总是会产生很多的毛刺,导致测频总是很不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能够给予帮助啊!!
电路就是正向输入端接输入信号,负向输入端接比较电压……仅此而已!!

网友:
 静下心来,贴出整理好了的图纸,把问题准确地描述清楚,……没准这么一来自己就已找到问题,解决了。

网友:
首先基准电压要足够稳定,输入的信号沿有够陡,否则需要先整形,过慢的沿或不够稳定的基准电压会在门限处发生抖动,于是输出杂波,同时比较器要引入正反馈机制构成施密特比较器,这样也能消除输出抖动。另外,对于低频信号的比较,没有必要使用高速比较器,成本高昂不说了,就是前述原因带来的抖动都是麻烦。

网友:
因为所做的东西的确是要求从低频到高频均能够将正弦波变成方波,所以用高速比较器应该是必须的了。
另外低频的时候通过滤波的确可以减小那种抖动,可是滤波厉害了就把高频的幅度减小了,滤波不够就无法去除低频抖动,合适矛盾
另外你所说的施密特,我也做过,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施密特比较出来的不是方波,我很是郁闷……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网友:
通过计算,其中的R1/K=R2=R3=R4是可以做成施密特比较器的,比较电压大概是4V和1v,是单电源供电的。但是第一级的输出底部是平的,但是本该输出高的地方却仅仅是原来的正弦信号,让我很是不解。然后后面就一样了。

网友:
施密特比较器是引入正反馈实现的,输出如果不是方波说明电路有误,楼上图中就没有正反馈环节。

网友:
用高频信号用的磁珠

http://www.murata.com.cn/product ... uide/emc/index.html

另你的比较器要接成滞会式的。什么是滞回式可以谷歌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滞回式就是施密特式。

网友:
你的图不是芯片手册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