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地线连接了吗?

楼主:
问题描述:在百度图片里无意看到一张pcb图片,画的蛮好的,都是蛇形走线。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51单片机的晶振时钟电路了。GND和XTAL之间应该是20pf电容了,但是看起来电容端的GND没有和铺铜的大面积地连接啊,难道是铺铜没有铺到电容的GND端 吗?

请教一下各位了,谢谢了

网友:
这个铺的时候没选对地铺铜的结果,这是谁画的,

我一定不会范此毛病

网友:
应该使用十字或梅花型连接,楼主图中显然漏了。

网友:
没有接
是不是在规则中选在了“不连接”吧

网友:
这个是没有连接上,不但是楼上几位老师所说的原因外还有间距等等很多设置会导致这些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

网友:
笔者估计大意了,理论上应该连接!

网友:
是不是,在设置GND焊盘与铺地网络连接时,连线宽度没有设置好的原因啊,软件默认的是200mil,铺好以后,看不见连接GND焊盘与铺地网络连接。如果改小了,比如说改成20mil,就可以看见GND焊盘与铺地网络连接了,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