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一块430单片机的好坏?

楼主:
在不能进行编程的情况下,怎么判断一块430芯片是好使得还是不好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X射线显微镜   可能有帮助。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

网友:
可以看看管脚直接有没有短路咯,这样可以看出是否芯片被烧毁了。
另外,就是换个新片子试试,别的设置都不变,看看新片子行不行。

网友:
芯片可以烧程序,就是有一个脚在芯片内部和地短路了,大家有没遇到这个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