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设计大赛标准论文格式

楼主:
求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设计报告标准论文、、、、用来参考。

网友:
撰写电子设计竞赛报告参考格式 一、 全文要求 1、 一律用A4纸纵向打印,全文用word排版; 2、 电路图一律用protel、word、visio、EWB或Proteus等软件工具画出。要求各种图、符、标识、数字清楚; 3、 正文字体用宋体; 4、 不用文学景色类语言。全文要求语言流畅、科学、严谨、精练,无错别字; 5、 字数要求,但不得过于简单或过于繁冗,6页面; 6、 图表清晰、美观、整洁,必须有图表标号(按1-1,1-2......格式)及名称。图标号位于该图下方,表标号位于该表上方; 7、 内容正确、真实; 8、 文中所用的符号、缩略词、制图规范和计量单位,必须遵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或本学科通用标准。作者自己拟订的符号、记号、缩略词均应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说明。 9、 页码编排:正文直到参考文献用阿拉伯数字(1、2、3、……)编页码顺序编页码。 二、 字体字号 10、 报告的题目用三号字、标题用四号字、正文用小4号、图表标号及名称用5号字。大小标题可用粗体。 三、 引言 11、 应说明本设计的意义及应达到的技术要求;简述本作品在国内外的发展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四、 方案设计 12、 方案选择,可简要写出为了实现题目的要求可以考虑的几种(三种以上含三种)解决方案。各方案最好画出硬件框图、软件流程图,概括方案的特点。 13、 方案确定,比较上述各方案特点及题目要求、工作条件,选择其中一种方案,详细说明选择该方案的理由。 14、 方案论证,详细说明该方案的工作原理及与题目要求对应的各项技术保证,方案中那部分保证实现题目中那一条要求。 五、 总体设计 15、 根据题目要求,把技术指标分配到方框图或主流程图中各部分(即各单元电路或程序模块中)。设计各单元之间的匹配关系对各单元的技术要求。 六、 单元电路(或软件模块)设计 16、 根据总体要求中对各单元电路(或软件模块)的要求设计各单元电路(或软件模块)。最好也在几种方案中选择一种.论述选择各原器件的理由,设计(计算)各原器件的参数(例如:电阻、电容值、功率、类型、型号等)。 七、 单元电路测试 17、 根据总体设计对各单元电路的要求,实测该单元电路的对应指标。用表格的形式列出实测数据及实测时所用仪器设备的名称、型号。有些数据最好能画出实测曲线。要求数据、曲线必须真实。 八、 整体测试: 18、 根据题目技术要求,测试作品整体技术指标。用表格的形式列出实测数据及实测时所用仪器设备的名称、型号。有些数据最好能画出实测曲线。要求数据、曲线必须真实。 九、 结论 19、 说明对题目要求的实现情况。可进行结果分析(例如误差分析)。指出本设计的不足之处及改进设想。可对设计、调试、测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 十、 附录: 20、 可包括整体电路图、软件程序代码清单。 十一、 参考文献: 21、 列出在编写本设计过程中曾取材或参考的资料。 [期刊文献]:编号、作者、文章题目、刊名、年份、卷、期、引用页码。 [图书文献]:编号、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份、版次(初版不注版次)、引用页码。 [网络文献] 编号、网址、日期、栏目名称。 序号使用[1]、[2]、[3]……;中译本前要加国别。

网友:
感谢,非常的实用

网友:
hao

很实用

网友:
很精炼呀

网友:
马克。感谢分享。

排版的话,照TI的文档排比较好看吧

网友:
求2013全国电子设计竞赛模板

网友:
不错,要是有模板就更好了

网友:
参考一下!谢啦

网友:
自己在网上找的。。分享一下

水温控制系统(论文).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