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路不工作?
前面电源和Dc-DC单独工作是正常,但整体连起来的是后不工作烧坏R1(30欧)电阻。

网友:
期待哪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串联稳压后面用开关电源?这个设计太不合理了,去掉串联稳压部份,这部份纯属多余。如果要学习78系列的扩流法,去看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电路,另外输出侧的滤波电容容量要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