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关于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楼主:
请问用LF2407外部RAM调试程序时,中断向量表一定要先烧写到FLASH中吗?

现在用外扩的SRAM做程序调试仿真,把中断向量表也分配到了外部SRAM中,结果进不了中断;需要先把中断向量表先烧写到FLASH中吗?还需要加什么跳转指令吗?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好能讲讲上电(复位)的运行过程。_c_int0有什么作用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希望坛子里TI的FAE也能看到过来回答下

网友:
我以前在外部RAM中调试2407的时候没有发现“需要先把中断向量表先烧写到FLASH中”。

直接LOAD程序到RAM即可,和在28X系列中在RAM中调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