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产生高频(大于100K)正弦波

楼主:
如何用msp430产生高频(大于100K)正弦波

网友:
DDS芯片AD9850就很好用啊

网友:
不使用外部资源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da资源完成。

网友:
软件来产生比较困难,正如Feeling_AtHome说的,使用外部芯片比较稳定和易用。

网友:
ad9832产生100k还是可以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若只用单片机的话,可以用单片机的DA功能。只用DA频率上不去,为了保证频率可以采用DA和DMA一起使用。当然正弦列表取的点数要少一些,输出用低通滤波器滤一下,我用的MSP4301611 勉强可以做到。

网友:
求程序围观下!

网友:
额,我用5438,系统倍频18M,采样16点,出来2KHZ的波形。。。太难看了

网友:
我用12位的DAC----TLV5616试过,最大频率才500多Hz,而且还要用SPI发送数据,用IO口模拟的话才200多。我的采样点数为36

所以建议用定时器产生高频的PWM波,再外接滤波电路。

网友:
恩恩,有理,求深入解释用PWM出正弦波,PWM是用的方波还是占空比不空的矩形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效果要好些,我用的也是5438,倍频到13M左右,正弦波去32个点的时候,可以达到40KHz多些

网友:
我用IIC总线的某AD转换器,256个点,也是输出频率上不去··············

网友:
观摩一下哥哥大神的见解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5438也打点点不到50k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亲,你确定可以达到100k。共分享观点

网友:
我看书上介绍了一种动态编程算法,在ram中动态生成产生一个周期正弦波的程序,还用到吞脉冲技术,可以达到800kHz,不过看不太懂,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用DDS产生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