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显示

楼主(2011-08-07):
数字示波器显示
请教各位大侠,数字示波器同时输入两个信号时,总是一个波形稳定,而另一个不稳定(不停地移动),如何使这个不稳定的波形静下来?
示波器
信号
如何

网友:
对应地调节各自通道旋钮就行了啊,可能是扫描时间过断了,频率高,所以一直在闪····

楼主:
谢谢。我做的是A:1000Hz,B:995Hz,想做拍的波形来,但B通道的波形一直在水平方向移动,无法稳定下来。求救!

网友:
调整B道的,稳定旋钮或把B量程变下

楼主:
谢谢!可否详细点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