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用keil调试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我有块板子,stm32f103,在keil里运行一些测试程序,比如 LED 灯,要下载到板子上时出现错误,求助。。

我不是用Jtag下载,因为板子没有配Jlink调试器,我是用usb转串口的usb下载线下载。

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那里查看是正确的。所以usb驱动应该是没问题的。keil重装过好几次,系统还原过。快崩溃了。。。。

板子使用书说明:JTAG-RST 引脚(PB4)连接蜂鸣器,引脚上电默认配置为JTAG
引脚,调试程序时,需要将蜂鸣器跳线(红色跳线帽)取下。

之前发现问题是没有取下跳线帽。
同学取下跳线帽后可以使用,但是我还是这个问题,重装后也是这个问题。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求版主把我这个帖子放到嵌入式版块。
发错了地方,审核的时候放在嵌入式那个帖子没通过。
居然没有权限联系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