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603搭的自动调整增益的电路,仿真输出失真

楼主: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自动控制增益的电路,自己用multisim仿真后后级输出失真,不明白是为什么,也不明白电路的自动控制增益的原理,电路如下,绿线为输入,大小是10mV,黄线是输出,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最好能将仿真的波形附上还有黄线和绿线在哪里!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要注意一下高频干扰啦,因为频带宽度相对较大····

网友:
看不到线的颜色,,图很不清楚,可以上一个比较清楚地图和你的输出,大家来讨论看看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个跟芯片资料上一样的AGC电路...........晕..............

网友:
我现在也搭了这个图,好像木有问题吖!

网友:
唉。。。

坑爹的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