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针式变压器9针或者5针怎么回事

楼主:
一般的变压器不是只要两输入,两输出吗?

网友:
可以有三个输出啊。正负的和一个地,那么就5个腿了,如果有另外的输出就更过了,还有的变压器四个输入,两个110V的绕组得串连起来使用,那个腿就又多两个了。一般的变压器上都用过有原理图的,看一下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有的变压器带有多绕组和屏蔽层的,根据管脚件的导通关系和电阻的大小即可获知绕组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