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

楼主:
如果在函数中将全局中断打开,并且开启了串口接收中断,如果没有写具体的函数接收中断函数的话会怎么样啊?我发现要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往外发送一组数据(10个字节),好像发送完一个数据之后就没有反映了,也就是说只能发送一个数据,自己不是很理解啊……哪位大侠给介绍一下呗,谢谢了~

网友:
       你这样问怎么回答呀?把程序拿来看看再说噻?你这……

网友:
如果是汇编写的话估计就是各种跑飞,如果是C的话估计得看编译器吧- -

网友:
没有中断服务程序时,当中断发生,程序指针会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该有的地址入口处,通常这里是一个跳转指令,没有这个跳转指令程序指针会继续运行,这时的机器码为00H,于是顺序执行,下面就不可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 51里?
   51还有全局中断的说法?没听说过,真新鲜,介绍一下。
2 没有中断服务程序会发生的事情,LS的chunyang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建议是如果你开了中断,哪怕你中断里啥都不干,你最好给个空函数,让它有去有回;
另外,串口收发,好端端的开什么中断,用TI RI标志查询也可以。(你别告诉我,你用这两个标志查询啦你还开了中断)
3 按照你说的情形,不是你10个数据只能发一次,而是你发完一个数据以后 单片机就崩了,理由如chunyang'老师所说,PC一旦跑飞了,谁知道它跑哪去了.

网友:
楼主说的全局中断是指的51总的中断使能位。
开了中断却不用应该避免,实验的话可以给个空的中断服务程序,指令只有返回这一条。

网友:
你看看你自己的流程图么,怎么个流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去仔细看一下它的反汇编函数,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全局中断chunyang老师已经说了,一般我都是用中断接受,利用查询发送的。后来改的仅仅简单的用到发送函数,忘了关中断了,发现了这个问题,有些不解呢,经过各位前辈介绍明朗了很多啊,再看一下他的反汇编函数。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中断接收,用查询发送
干得不错,就该这么干。
不过 那个已经不叫 查询发送了,哈哈,应该是有东西发就直接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