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电子设计竞赛必须掌握的一些基本技能

楼主: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试题包括理论设计、实际制作与调试等内容,既考虑到教学的基本内容要求,又适当了反映新技术和新器件的应用,竞赛试题一般都要求完成一个完整的电子系统的设计与制作,全面测试学生运用基础知识的能力、实际设计制作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既不是单纯的理论设计竞赛也不仅仅是实验竞赛,而是在一个半封闭、相对集中环境和限定时间内,由一个参赛队共同设计、制作完成一个有特定工程背景的作品,作品能否制作成功是竞赛能否取得好的成绩的关键,而制作中需要的一些基本技能则是整个制作的基础。

制作中需要的一些基本技能包含有:
元器件的选用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与制作 元器件的安装与焊接 导线加工、连接、成型和导线端子的焊接 整机装配流程 电子测量仪器的使用 各种电参数测量 调试与故障检测 EDA工具的使用等。

电阻元件的选用需要掌握:
电阻器的分类 电阻器的参数和标注方法 电阻器的选用主要参数:电阻值,额定功率,高频特性,质量等级和质量系数,各种电阻器的主要应用范围(如金属膜和金属氧化膜电阻器的高频性能好,线绕型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大,但不能用于高频(50kHz以上)) 电阻器应用时应注意的问题:电阻器的安装形式,降额应用,防静电,脉冲峰值电压,辅助绝缘等。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与制作需要掌握:
印制电路板基础知识:印制电路板的类型,元器件封装形式,导线宽度与间距,焊盘和过孔(导孔),网络、中间层和内层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步骤:规划电路板,设置PCB设计环境和定义边框,引入网络表和修改元器件封装,布置元器件位置,布线规则设置,自动布线及手工调整,文件保存及打印输出 元器件的布局:元器件的布局一般要求,核心元件位置,电磁屏蔽,通风散热,机械强度,可调元器件的布局 印制电路板的布线: 印制板的基本布线方法和布线的一般要求,印制导线走向与形状,引线元器件焊盘的形状和尺寸,表面安装元器件的焊盘形状和尺寸,大面积铜箔的处理 印制电路板的制作:打印菲林纸,曝光,显影,腐蚀,打孔,穿孔,沉铜,表面处理 钻孔和扩孔:钻孔和扩孔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元器件的安装与焊接需要掌握:
电子元器件安装前的预处理:电子元器件的引线镀锡,引线成型 电子元器件的安装:安装形式以及安装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常用焊接工具与焊接材料:电烙铁,焊料,焊剂,拆焊工具,其它辅助工具 手工焊接的基本方法:电烙铁和焊锡丝的握拿方式,插装式元器件焊接操作的基本步骤,插装式元器件焊点质量检查,表面安装元器件的焊接方法 焊接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印制电路板的焊接,接线柱的焊接,开关、插接件等铸塑元件的焊接,继电器、波段开关等弹片类元件的焊接,集成电路的焊接 ,表面安装元器件的焊接 拆焊:插装式元器件的拆焊,SMT元器件的拆焊

电参数测量需要掌握:
电压测量:交流电压的参数,常用电压测量仪器,低频交流电压的测量,高频交流电压的测量,噪声电压的测量 分贝的测量:分贝的定义,绝对电平 ,音量单位(VU),分贝值的测量方法 信号参数测量:信号波形的观测,信号频率特性的测量,交流信号的幅度测量,包含有交流信号的直流电压幅度测量,幅度测量误差,信号周期或时间的测量,脉冲信号的脉冲宽度测量,脉冲信号的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测量,两个信号时间差的测量,示波器延迟特性对脉冲波形测量的影响,相位差的测量,利用示波器的X-丫功能测量 时间和频率的数字测量:频率测量,周期测量,时间间隔的测量,脉冲计数,频率比的测量,时间和频率的数字测量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电路性能参数测量:如音频电路频率特性的测量,音频功率放大器最大不失真功率的测量,立体声双通道信号的相位差测量等 噪声对测量的影响:噪声产生的原因,公共阻抗耦合干扰及其抑制,空间电磁耦合干扰及其抑制 接地对测量的影响

例如:在故障检测时,如果掌握和了解故障检测的方法,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故障检测的一般方法:
直观检查法 接触检查法 电阻检查法 熔焊修理法 测量电压电流法 波形观察法 信号输入法(干扰检查法) 分割测试法 部件替代法 电容旁路法 变动可调元件法
加热检查法

在电子设计竞赛中,必须掌握的一些基本技能如果要求每个参赛队员都做到,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一个参赛队有3个同学,分工合作,应该可以掌握。要想获得好的竞赛成绩,也必须掌握。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技能训练(第2版)”一书,从7个方面,系统介绍了元器件的种类、特性与选用原则和注意问题;印制电路板的设计基本原则、设计工具和印制电路板的制作;元器件、导线、电缆、线扎和绝缘套管的安装工艺和焊接工艺;电阻、电容、电感、晶体管等基本元器件的检测,电压和电平的测量,信号参数测量,时间和频率的测量,电路性能参数测量,噪声和接地对测量的影响;电子产品调试基本方法,故障检测的一般方法,模拟电路的调试与故障检测,数字电路的故障检测,整机的调试与故障检测;设计总结报告写作的基本格式、写作要求与示例;赛前培训、赛前题目分析和赛前准备等内容。可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在电子竞赛作品制作过程中必需的一些基本技能。

网友:
safa,,,正好有用,,了解了解

网友:
表示很受益

第一次参加电赛,没什么经验,虽然有老师带着,但心里还是没底,看了黄老师的全面解答后,的确瘦了一些启发,还是认真做好知识储备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结的很客观,嗯,竞赛,考的就是扎实的基本功

网友:
E-mail:paulhyde@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