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电子设计竞赛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一般调试方法

楼主:
   电子设计竞赛作品制作过程中与一般电子产品类似。根据经验,电子产品调试的一般方法可以归纳为:电路分块隔离、先直流后交流、先调节后固定、正确使用仪器、注意人机安全。

1. 电路分块隔离

在比较复杂的电子产品中,整机电路通常可以分成若干个功能模块,相对独立地完成某一特定的电气功能。而每一个功能模块,往往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几个具体电路。对于分立元件电路来说,可以以某一两只半导体三极管为核心进行电路细分;对于集成元件的电路来说,可以以某个集成电路芯片为核心进行电路细分。例如自动往返电动小汽车,可以分成单片机系统、电动机驱动调速电路、路面黑线检测电路、车速检测电路、显示电路和电源电路等几个功能电路模块。

   在调试电路时,对各个功能电路模块分别加电,逐块调试。这样做,可以避免模块之间电信号的相互干扰;当电路工作不正常时,大大缩小了搜寻故障的范围。实际上,有经验的设计者在设计电路时,往往都为各个电路模块设置了一定的隔离元件,例如电源插座、跨接导线或接通电路的某一电阻。电路调试时,除了正在调试的电路,其他各部分都被隔离元件断开而不工作,因此不会产生相互干扰和影响。当每个电路模块都调整完毕,再接通各个隔离元件,使整个电路进入工作状态。对于那些没有设置隔离元件的电路,可以在装配的同时逐级调试,调好一级以后再装配下一级。

2. 先直流后交流(先静态后动态)

   直流工作状态是一切电路的工作基础。直流工作点不正常,电路就无法实现其特定的电气功能。在设计的电路原理图上,建议标注它们的直流工作点(晶体管各极的直流电位或工作电流),集成电路各引脚的工作电压,作为电路调试的参考依据。应该注意,由于元器件的数值都具有一定偏差,并因所用仪表内阻和读数精度的影响,可能会出现测试数据与图标的直流工作点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但是一般说来,它们之间的差值不应该很大,相对误差至多不应该超出±10%。当直流工作状态调试完成之后,再进行交流通路的调试,检查并调整有关的元件,使电路完成其预定的电气功能。

3. 先调节后固定

在进行上述测试时,可能需要对某些元器件的参数作出调整。调整参数的方法一般有以下两种。

   ①选择法。通过替换元件来选择合适的电路参数。设计时可以在电路原理图中,在这种元件的参数旁边通常标注有“*”号,表示需要在调整后才能准确地选定。因为反复替换元件很不方便,一般总是先接入可调元件,待调整确定了合适的元件参数值后,再换上与选定参数值相同的固定元件。

②调节可调元件法。在电路中已经装有调整元件,如电位器、微调电容器或微调电感器等。其优点是调节方便,并且电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如果状态发生变化,可以随时调整;但可调元件的可靠性差一些,体积也常比固定元件大。可调元件的参数调整确定以后,必须用胶或粘合漆将调整端固定。

4. 正确使用仪器

正确使用仪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既保障人机安全,又能完成测试任务。例如:初学者错用了万用表的电阻挡或电流挡去测量电压,使万用表被烧毁的事故是常见的。另一方面,正确使用仪器,才能保证正确的调试结果,否则,错误的接入方式或读数方法会使调机陷入困境。

当示波器接入电路时,为了不影响电路的幅频特性,不要用塑料导线或电缆线直接从电路引向示波器的输入端,而应当采用衰减探头;在测量小信号的波形时,要注意示波器的接地线不要靠近大功率器件,否则波形可能出现干扰。

在使用频率特性测试仪(扫频仪)测量检波器、鉴频器,或者当电路的测试点位于三极管的发射极时,由于这些电路本身已经具有检波作用,就不能使用检波探头,而在测量其他电路时均应使用检波探头。

扫频仪的输出阻抗一般为75Ω,如果直接接入电路,会短路高阻负载,因此在信号测试点需要接入隔离电阻或电容。

仪器的输出信号幅度不宜太大,否则将使被测电路的某些元器件处于非线性工作状态,造成特性曲线失真。

5. 注意人机安全

   在电路调试时,由于可能接触到危险的高电压,要特别注意人机安全,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特别是近年来一般都采用高压开关电源,由于没有电源变压器的隔离220V交流电的火线可能直接与整机底板相通,如果通电调试电路,很可能造成触电事故。为避免这种危险,在调试、维修这些设备时,应该首先检查底板是否带电。必要时,可以在电气设备与电源之间使用变比为1,1的隔离变压器。例如,在三相正弦波变频电源中,采用220V交流电供电,调试时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触碰到高压线路而受到电击。

6.整机调试的大致步骤为:

   (1)在整机通电调试之前,各部件应该先通过装配检验和分别调试。

   (2)检查确认产品的供电系统(如电源电路)的开关处于“关”的位置,用万用表等仪表判断并确认电源输入端无短路或输入阻抗正常,然后接上地线和电源线,插好电源插头,打开电源开关通电。

接通电源后,要观察电源指示灯是否点亮,注意有无异样气味,产品中是否有冒烟的现象;对于低压直流供电的产品,可以用手来摸测有无温度超常。如有这些现象,说明产品内部电路存在短路,必须立即关断电源检查故障。如果看起来正常,可以用仪器仪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供电系统的电压和纹波系数。

   (3)按照电路的功能模块,在调试方便的前提下,从前往后或者从后往前依次将它们接入电源,分别测量各电路(或电路各级)的工作点和其他工作状态。

注意:应该在调试完成一部分以后,再接通下一部分进行调试,不要一开始就把电源加到全部电路上。这样,不仅使工作有条理,还能减少因电路接错而损坏元器件,避免扩大事故。对于一些特殊的的作品,应为该作品的调试制作专用调试工装,这样能够极大地提高测试的工作效率。例如电动小车、悬挂运动控制系统等。

   (4)当各级或各块电路调试完成以后,把它们连接起来,测试相互之间的影响,排除影响性能的不利因素。

   (5)如果调试高频部件,要采取屏蔽措施,防止工业干扰或其他强电磁场的干扰。

   (6)测试整机的消耗电流和功率。

   (7)对整机的其他性能指标进行测试,例如软件运行、图形、图像及声音的效果。

   (8)有条件时可以对产品进行必要的老化和环境试验,如适当的改变电源电压、轻微的冲击和振动等。

7.推荐一本教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技能训练(第2版)”一书,从7个方面,系统介绍了元器件的种类、特性与选用原则和注意问题;印制电路板的设计基本原则、设计工具和印制电路板的制作;元器件、导线、电缆、线扎和绝缘套管的安装工艺和焊接工艺;电阻、电容、电感、晶体管等基本元器件的检测,电压和电平的测量,信号参数测量,时间和频率的测量,电路性能参数测量,噪声和接地对测量的影响;电子产品调试基本方法,故障检测的一般方法,模拟电路的调试与故障检测,数字电路的故障检测,整机的调试与故障检测;设计总结报告写作的基本格式、写作要求与示例;赛前培训、赛前题目分析和赛前准备等内容。可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在电子竞赛作品制作过程中必需的一些基本技能。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技能训练(第2版)”由黄智伟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1出版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还是建议楼主做成问档,方便收藏

网友:
不错的东西,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