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模拟与混合信号
ADS1282问题
gaofeng007
gaofeng007

网友A(2011-08-08):
ADS1282问题
向各位大虾请教ADS1282初始化问题: 我配置好ADS1282后,再读寄存器验证数据是对的。设置的采样速率也与设置符合;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也有变化;但是当输入为0时,但输出仍有数据输出(数据为几十万内码);增益改变,但输出与增益变化不是成对应倍数变化,这几个问题困扰了好久,一直查不出来,特向各位高手请教,非常谢谢!
数据
寄存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ADC存在失调误差和噪声,而失调误差和噪声和ADC内部的PGA放大倍数是不成倍数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