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430f149的pwm产生正弦波

楼主:
用pwm读取正弦表,输出只是占空比在变,不是正弦波,是不是缺什么东西?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做电压平均滤波后就可以看到正弦波

网友:
电压平均滤波?求继续解释!

网友:
直接用P12输出PWM信号,通过修改TACCR0和TACCR1可以改变PWM波形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
那也不是正弦波啊,只是不同占空比的矩形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
        用定时器产生的只是PWM波,因为计时到定时器装的某个初值时,输出信号就发生复位或置位了,你看到的将只是一串占空比逐渐变化的PWM波,所以要想得到正弦波还要加个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