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8【每周讨论】ecos这样的小型即时操作系统怎么入门啊,哪位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楼主:
ecos这样的小型即时操作系统怎么入门啊,哪位有经验的指点一下!!!在TI M3上应该可以跑吧。我今天刚刚接触ECOS,环境建立了,上面的一个例程也编译通过,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入门

网友:
系统学习都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实现方法和特性有些差异,但各个嵌入式系统的使用方法差不多,可以参考ucos的,这个资料多。

网友:
这个系统 确实是不好搞啊
我之前在44b0上跑过
类似uclinux
red boot 引导
配置啥的 老多东西啦

网友:
看看官方的文档就好了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先仔细、完整的阅读理解软件文档,这是开头的第一步。

网友:
回复 5楼 ssawee 的帖子回复 6楼 chunyang 的帖子

两位哥哥,说具体一点啊。软件文档,我都没有找到啊

网友:
楼主学过操作系统之类的理论课程吗?编过具体的程序吗?比如说:多线程,信号量等等。

如果学过的话,到网上找一些例子,然后看下源码就没有问题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 http://ecos.sourceware.org/docs-latest/

documentation认不到?

点latest document!   然后就会出现下面这个页面!      http://ecos.sourceware.org/docs-latest/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