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做自学习红外空调遥控器 解码发射问题。

楼主:
老师叫我这几天做自学习红外遥控器,目前以美的空调遥控器为例。查阅过资料说空调遥控器码和普通电视遥控器 码不同。我用示波器看了下 我的这款美的空调遥控器的码 是  先4MS高电平和4MS低电平引导码,然后是用户码和数据码 然后再是5MS间隔码 接下 来再重复引导码 用户码和数据码。
我解码 能解码,发射也能发 在示波器上看基本波形也是模仿出来了,可是对着空调的时候按键按下 没反应。有做过的或懂的高手解答下。谢啦!
附程序:
/*******************************************************************/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udylamp = P2^4;          //学习状态指示灯
sbit sendlamp  = P2^5;          //发射状态指示灯
sbit remotein  = P3^4;          //遥控信号输入口
sbit remoteout = P3^5;          //遥控输出口
sbit studykey  = P2^0;          //学习键
sbit sendkey   = P2^1;          //发射键
uint i,j,m = 400,n,k,s;
uchar idata remotedata[206];    //存脉冲宽度数据
uint head1,head2;                      //存起始位
uint remdata;
uint KEY1NUM;

/**********1MS Delay**********/
void delay1ms(uint t)
{
  for(i = 0; i < t; i++)
    for(j = 0;j < 120; j++);
}

/**********INIT FUNCTION**********/
void Init_clear()
{
  P0 = 0x00;
  studylamp = 0;                 //关学习灯
  sendlamp  = 0;                 //关发射灯
  remoteout = 1;                 //关遥控输出
  remotein  = 1;                 //
  for(i = 0;i < 206;i++)         //清内存
  {remotedata = 0x00;}
  IE = 0x00;
  IP = 0x01;
  TMOD = 0x20;                   //8位自动重装模式
  PCON = 0x00;
  TH1  = 0x0f3;  //38KHZ初值
  TL1  = 0x0f3;
  //IT0  = 1;
  EX0  = 1;                      //INT0中断允许
  EA   = 1;                      //开总中断
    P0 = 0x00;
  studylamp = 1;                 //关学习灯
  sendlamp  = 1;                 //关发射灯
  }

/**********KEY FUNCTION**********/
void keywork()
{
  if(sendkey == 0)
  {
    while(sendkey == 0);     //等待键释放
ET1 = 1;
TR1 = 1;                 //发起始位
for(i = head1;i > 0;i--)
{;}
remoteout = 1;
ET1 = 0;
TR1 = 0;
for(i = head2;i > 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n = 0;
while(1)
{
  if(remotedata[n] == 0x00)
  {
    delay1ms(10);break;                             //数据为0结束
  }
  ET1 = 1;TR1 = 1;                                  //奇地址发调制脉冲
  for(i = remotedata[n];i > 0;i--)
  {;}
  remoteout = 1;ET1 = 0;TR1 = 0;n++;
  for(i = remotedata[n];i > 0;i--)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P0 = 0x00;sendlamp = ~sendlamp; n++;              //偶地址不发脉冲

 }
   }
}

/**********Study Function**********/
//
void study()
{
  ET1 = 0;TR1 = 0;EA = 0;//EX0 = 0;
  head1 = 0;head2 = 0;
  P0 = 0x00;
  studylamp = 0;
  sendlamp  = 1;
  while(studykey == 0);          //等待键释放
  while(remotein == 1);          //等待遥控码输入
  head1 = 0;head2 = 0;           //读入起始位
  while(remotein == 0)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
head1++;
  }
  while(remotein == 1)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
head2++;
  }
  n = 0;
  remdata = 0x0000;
  while(1)
  {
    while(remotein == 0)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
  remdata++;
}

remotedata[n] = remdata;  //存高电平脉宽数据
n++;
remdata = 0x0000;            //脉宽计数器清零
while(remotein == 1)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
  remdata++;  //低电平计数
if(remdata > m)              //High TTL>5MS Exit
{
  remotedata[n] = 0x00;EA = 1;goto end;//EX0 = 1;
}
}

remotedata[n] = remdata;
n++;
remdata = 0x0000;            //存低电平脉宽数据
}
end:P0 = 0x00;sendlamp = 1;studylamp = 1;
}

void Key_Scan()
{
  if(studykey == 0)
  {
    KEY1NUM++;
    if(KEY1NUM >= 30)
    {
      KEY1NUM = 0;
  study();
    }
  }
}

void main()
{
  Init_clear();
  while(1)
  {
    keywork();
Key_Scan();
  }
}

/**********38KHZ**********/
//定时中断T1
void time_intt1(void)interrupt 3
{
  remoteout = ~remoteout;
}

网友:
呵呵 刚又调试了下 行了  主要是时间宽度没有给好。

网友:
那具体是怎样改的?我也遇到这问题,求最终代码

网友:
那具体是怎样改的?我也遇到这问题,求最终代码
我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ywork();P0 = 0x00;sendlamp = ~sendlamp; n++;              //偶地址不发脉冲
怎么理解
为什么要赋值给po口

网友:
程序怎样改呢谁能指导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通过示波器看他的波形

网友:
能说一下是怎么改的吗?给个思路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