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2274使用内部AD读取正弦波的例程

楼主:
求msp430f2274使用内部AD读取正弦波的例程,最好能有读取波形然后存储在MEM中再原样输出的例程,谢谢,自己弄了一个星期了没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2274是10位ADC

网友:
楼主可以贴一些自己尝试过的程序。
遇到哪些问题没解决的也标注下。方便别人帮忙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呀,求教导,求探讨,求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clude
unsigned int ad_value[];

void delay()
{
  int i;
  for(i=0;i<10;i++);
}

void main( void )
{
  int i=0;
  char ad=0;
// char ad_val_temp[100]={0};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BCSCTL1 =CALBC1_16MHZ;                   //设定DCO为16MHZ
  DCOCTL =CALBC1_16MHZ;
  P2SEL=0x01; //P2.0输入
  P2DIR=0;

  ADC10CTL0&=~ENC;//关闭转换
  ADC10CTL0=REFON+REF2_5V+ADC10SHT_2+ADC10ON; //打开参考,2.5V,启动AD模块
  ADC10CTL1=INCH_0+SHS_1+CONSEQ_2;//选通道0,AD启动信号来源选TA.OUT1,选单通道连续采样
  ADC10CTL1=ADC10SSEL_3+ADC10DIV_0;//时钟源选SMCLK时钟并1分频
  ADC10CTL0|= ENC+ADC10IE; //转换,中断使能

  /*存波形*/
while(i<100)
{
  delay();
  ADC10CTL0|=ADC10SC;//开启转换
  while((ADC10BUSY&ADC10IFG)==0)//等待转换完成
  {
     ad_value=ADC10MEM;
      //10位转8位
    i++;
     ADC10CTL0|=ADC10IFG;
  }
}

}

这个是我之前写的,但是MEM里面读不到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clude
//unsigned char ad_value[];
int k=0;
unsigned int ad_temp[200];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BCSCTL1 =CALBC1_16MHZ;                   //设定DCO为1MHZ
DCOCTL  =CALBC1_16MHZ;
P2SEL=0x01; //P2.0输入
P2DIR=0;

// TACTL=TASSEL_2+MC_0+;//增计数

/**********************ADC10*************************/
ADC10CTL0 &=~ENC;//关闭转换
ADC10CTL0=REFON+REF2_5V+ADC10SHT_2+ADC10ON; //打开参考,2.5V,启动AD模块
ADC10CTL1=ADC10SSEL_3+ADC10DIV_1;//时钟源选SMCLK时钟并2分频
ADC10CTL1=INCH_0+CONSEQ_2;//选通道0,AD启动信号来源选TA.OUT1,选单通道连续采样
ADC10CTL0|= ENC+ADC10IE; //开启转换,中断使能
//********************读波形***********************/
while(1)
{
     _EINT();
     ADC10CTL0 |=ADC10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