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液位控制之AD8221精密仪器放大器

楼主:
看到大家都把板子画出来了,感觉大家真的太快了,直接就做板子,我这里还要测试下,万一做出来费了就game over了,向大家学习。

By  fxw451

特性:

  1. 易于使用
  2. 采用节省空间的MSOP封装
  3. 增益通过1个外部电阻设置(增益范围:1-1000
  4. 宽电源电压范围:±2.3v-±18v
  5. 低噪声
  6. 输入电压噪声:8nV/Hz1/2(最大值 1KHz
  7. 0.25uv峰峰值输入噪声(0.1Hz-10Hz
  8. 高精度直流性能
  9. CMRR90dB(最小值G=1
  10. 输入失调电压:25uV
  11. 输入偏置电流:0.4nA

网友:
简介:
    AD8221是一款增益可编程、高性能仪表放大器,在业界同类产品中,其相对于频率的共模抑制比(CMRR)最高。当今市场上,仪表放大器的CMRR在 200 Hz时会衰减。与之相比,在G = 1、频率最高为10 kHz时,AD8221所有等级产品的CMRR均保持最低为80 dB。相对于频率的高共模抑制比(CMRR)使得AD8221可以抑制宽带干扰和线性谐波,从而大大简化了滤波要求。可能的应用包括精密数据采集、生物医 学分析和航空航天仪器。
    对于低电压失调、低失调漂移、低增益漂移、高增益精度和高共模抑制比特性要求,使这款器件成为要求具备最佳直流性能应用(如桥式信号调理)的绝佳选择。
    可编程增益赋予用户设计灵活性。通过一个电阻,可在1至1000范围内设置增益。AD8221可以采用单电源或双电源供电,特别适合输入电压为±10 V的应用。
对比与AD620
优势:
     1.    节省空间的MSOP封装,适用于那些对空间要求比较严格的场合;
     2.    峰峰值输入噪声性能好
     3.    频率的共模抑制比高,是同类业界产品中,频率的共模抑制比最高的。同时在200Hz时不会发生衰减(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就达不到这个要求);频率的共模抑制比的特性看详细简洁。
     4.    交流特性方面要明显拥有很强的优势。
与AD620唯一一点不足的是(这个只是针对我用到的设计中所说的,不具有普遍性):
    当今许多ADC和数字IC都采用电压很低的单电源供电,因此将±10V单端仪表放大器与±5V ADC接口会是个难题,需要进行衰减和电平转换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
    当要用到差分ADC的话,还要将AD8221进行转换,将单端放大改成差分形式。如果用差分的话,那就应该用其他芯片了差分仪表运放如AD8295B,AD8222B。

网友:
将我写的pdf和ad8221和620分享给大家

网友: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我会及时和大家交流!
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

网友:
文档没有下下来,似乎很强大。

网友:
速度很快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文档???

网友: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AD8221AR、AD8221ARM、AD8221ARMZ-R7
都有些什么区别啊

商品包装:散装(CT)、商品包装:卷带(TR)代表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