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ads1.2+ucosii。我在程序中设置了一个全局变量i,在某个任务中输出,即任务运行一遍就+1,到200时清零,按照道理每次输出应该是0到200递加,但到芯片之后总是0和1交替输出,证明里面程序在不断复位,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或者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任务的开始加上输出确认是否复位,如果是那么你就得测试是哪个任务影响的

网友:
貌似跟那个帖子的问题一样

在OSTaskDel(OS_PRIO_SELF);或者有任务调度功能的函数之前加上

OSIntNesting=0; //清UCOSII中断标志

OSLockNesting=0; //可不加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