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APL138在BIOS下网口任务与其他任务切换

楼主:
我现在在做OMAPL138的网络通信,使用的是DSP/BIOS NDK ,将网口单独做成一个任务,没有静态创建其他任务。这样网络通信正常。但是,如果,我将自己的应用程序做成一个任务,优先级设置为1,网口为2,创建了两个信号量(或者叫旗语) SEM_main和SEM_send,计数器初始值分别为1和0,负责两个任务之间的切换,这样网络的回调函数即使在发送数据室也是进不去的。

像如下形式:

void task1(void)//自己的应用程序

{

  SEM_pend(&SEM_main,SYSFORER);

 LOG_printf(.....)

SEM_post(&SEM_send);

}

void send(void)//damen的回调函数函数

{

  。。。。//接受一个数据包

if(接收数据的个数不为0)

{ SEM_pend(&SEM_send,SYSFORER);

 .。。。//发送一个数据包

SEM_post(&SEM_main);

}

}

请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你有没有尝试过把semphone 改成binary mode?

网友:
大哥,我是刚接触 使用NDK做网口, 你说的binary mode 二进制模式在BIOS的那里进行设置的,负责任务切换不是要靠信号量和MBX吗?和binary mode又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信号量有种模式叫binary mode, 你可以参考BIOS API

网友:
大哥,我使用的OMAPL138,它的.tcf的配置文件信号量没有二进制模式,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