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攻“高频无线电类”赛题方向的同学注意了--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

楼主:
1. “高频无线电类赛题”每届都有

在9届电子设计竞赛中,“高频无线电类赛题” 除了1994年外,每届都有:
简易无线电遥控系统(1995年C题) 调幅广播收音机(1997年D题) 短波调频接收机(1999年D题) 调频收音机(2001年F题) 电压控制LC振荡器(2003年A题)(该题也可以划在信号源类) 单工无线呼叫系统(2005年D题) 无线识别装置(2007年B题本科组)
无线环境监测模拟装置(2009年D题本科组)

频率范围:几MHz ~ 40MHz

注意:制作“高频无线电类”赛题是不允许采用现成的RF模块的。

2. 从历届赛题可以看到:

从最近几届的赛题来看,主攻“高频无线电类”赛题方向的同学除了需要掌握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单片机电路和电子测量电路的知识外,还需要了解:
RF(射频)接收电路设计与制作 RF(射频)发射电路设计与制作 RF(射频)小信号放大器电路设计与制作 RF(射频)功率放大器(A~E类)电路设计与制作 RF(射频)信号检测电路设计与制作 LC振荡器电路设计与制作 VCO(压控振荡器)电路设计与制作 PLL(锁相环)电路设计与制作 FM调制与解调电路设计与制作 ASK调制与解调电路设计与制作 FSK调制与解调电路设计与制作 电路之间的阻抗匹配设计与制作 天线阻抗匹配的设计与制作 电感线圈的设计与制作 RF 电路的PCB设计与制作

3. 建议:

“高频无线电类”赛题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对有些专业的同学来讲,在专业课程中是没有的,需要自己去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理论用来指导行动。没有理论基础,盲人摸象,行动一定会有困难。

另外,“高频无线电类”赛题的实践性要求很强,例如电感线圈的位置、线圈之间的间距、PCB的导线长短等都会对电路参数带来影响。站在岸上是学不会游泳的。制作“高频无线电类”赛题作品,实践经验很重要。建议从简单的基本的高频无线电类电路做起,如简单的无线电收发电路、PLL-VCO电路等,通过一些作品的制作和训练,找到感觉。

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制作实训(第2版)”一书中, 介绍了一部分射频小信号放大器、射频功率放大器、VCO(压控振荡器)、PLL-VCO环路、调频发射器、调频接收机等高频电路的制作实例。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系统设计(第2版)”由黄智伟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1出版

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系统设计(第2版)”一书,在详细分析了历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题目类型与特点基础上,用多个设计实例,系统介绍了高频无线电类作品的设计要求、系统方案、电路设计、主要芯片、程序设计等内容。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系统设计(第2版)”由黄智伟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1出版

网友:
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与高频无线电有关的

201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与高频无线电有关的: 1、基本仪器清单 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 标准高频信号发生器(1MHz~30MHz,可输出1mV小信号) 高频毫伏表 100 MHz频率计 失真度测试仪 直流稳压电源 单片机开发系统及PLD开发系统 扫频仪(20MHz) 2、主要元器件清单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A/D、D/A转换器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显示器件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 漆包线 高频磁芯 变容二极管(2pF~30pF) 注意:使用频率计,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测量频率。注意:频率计的频率到了100MHz,需要测试一个高频信号?倍频器? 漆包线 需要自制电感? 使用高频变容二极管、高频磁芯,表示作品制作时需要改变电感和电容参数。VCO?+漆包线自制电感→倍频器?谐振功率放大器?

网友:
注意与放大器、RF、仪器仪表有关的?

在2011年公布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中 注意与放大器、RF、仪器仪表有关的? 从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频率范围可见,信号频率范围不会超过60MHz。 使用函数发生器,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等信号。 使用双踪示波器,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同时观测两路信号。使用数字示波器,表示作品制作时需要直接读取一些数据。20MHz普通示波器用于电源、音频信号测量。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用于宽带放大器测量?射频信号测量? 使用失真度测试仪,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测量信号的失真度参数。电源波形失真度测量?宽带放大器信号失真度测量? 扫频仪(20MHz)、失真度测试仪用来测试放大器电路频率特性与失真?放大器电路的频率响应不超过20MHz。 使用频率计,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测量频率。注意:频率计的频率到了100MHz,需要测试一个高频信号?倍频器? 使用高频毫伏表,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测量高频信号电压。注意:高频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为1mV。有一个1mV级的小信号的宽带(高频)放大器?1mV→ RF接收机电路的输入信号? 需要使用A/D、D/A变换器,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也需要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漆包线 需要自制电感? 使用高频变容二极管、高频磁芯,表示作品制作时需要改变电感和电容参数。VCO?+漆包线自制电感→倍频器?谐振功率放大器? 函数发生器(10MHz,DDS)是指有DDS构成的信号发生器?注意10MHz DDS函数发生器的输出信号形式、频率? 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放大器的负载?

网友:
也就是说不能买现成的开发板吗???????急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