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放大器级联时注意芯片的输出电流与后一级放大器的输入电阻

楼主:
有学生利用OPA606做了一个跟随器电路(图1),单独测试时一切正常。有关OPA606的资料,请登录 ,下载资料“OPA606 Wide-Bandwidth Difet ® OPERATIONAL AMPLIFIER.”

图1  OPA606构成的跟随器电路

同时也利用OPA690做了一个放大器电路(图2),单独测试时一切正常。有关OPA690的资料,请登录 ,下载资料“OPA690 Wideband, Voltage-Feedback OPERATIONAL AMPLIFIER with Disable”

图2  OPA690构成的放大器电路

当加一个1V左右的信号到图1电路,电路输出正常,而将图1电路与图2电路连接在一起时,图1电路的输出没有了。断开图2电路即可恢复正常。原因?

仔细阅读OPA606的数据手册,可以看到OPA606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在RL = 2kΩ 时,可以达到±12 V,输出电流只有±10 mA。看图2 OPA690芯片的输入端,并联了一个51Ω的电阻,1V/51Ω输出电流约20 mA, OPA606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图1电路不能够正常工作了。

OPA690芯片的输入阻抗:

xxx Differential Mode (VCM = 0V),190 kΩ|| 0.6 pF

xxx Common-Mode (VCM = 0V),3.2 MΩ|| 0.9 pF

网友:
这个就一直调不出500呗的放大…………

网友:
你这是一个系列吗哈哈哈,支持一下

网友:
建议做成文档,方便收藏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你是怎么解决的呢?换一个输出功率更高的运放来作电压跟随,还是加一个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