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C编写的延时60S的程序,但是软件仿真延时不到1S

楼主:
谢谢大家的鼎力相助和给力支持~~!我已经找到错误所在,就是少了个中断函数,应该加个void timer0() interrupt1 的函数,然后把定时器设定放在里面。只是这样的话就没有用delay函数来的方便,而且定时器中断不能反复调用,个人觉得没有delay的调用灵活~~~无论如何,谢谢大家了~~

原程序只要把delay函数全部去掉,然后设个中断函数,把定时和key2的设定放里面就行,只是单片机默认输出高电平,我改好程序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在key1闭合的情况下,先让key2=0持续60秒再自动跳转key2=1持续60秒。

有兴趣的童鞋可以试试用下面的程序改改。有兴趣想看我改好后的程序的可以说一下,我放上来。

--------------------------------------------------------------------------------------------------------------------------

KEY1为闭锁开关,KEY2为输出口

计划用芯片  89S51

6MHZ的晶振

理想预计延时60S,用软件仿真却仅延时1S左右,编译0错误0警告~~~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大伙帮看看吧~~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2^0;
sbit key2=P1^0;
void init();
void delay();
void main()

 init();
 while(1)
 {
  if(key1==0)
  {
    key2=0;
   delay();
   key2=!key2;
   delay();
  }
  if(key1==1)
  {
   key2=1;
   init();
  }
 }
}
void init()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
{
 uint i,a=0;
 for(i=60;i>0;i--)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10)
  a=0;
 }
}

网友:
延时程序是不是有问题,for循环执行60次,里面的赋初值仅占用机器指令周期吧,不起作用。延时函数好像不是这么写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用内部定时器来计算延迟时间,这样貌似能精确点

网友:
计划用的是6MHZ的晶振,所以一个机器周期是2us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10)
  a=0;

这个一次正好1S,for60次不是60秒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你的延时程序里看不到内部定时器,只是赋初值,占用机器指令周期,你把初值变一下,无论如何变,看看结果是不是也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循环一次用8us,...不是一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这个一次不是100ms?

a10次不是1S?

8us怎么算的?

网友:
用单片机定时器吧,这样精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这个程序调用的就是单片机的定时器。

有定义 TR0=1啊

网友:
没人么。。。

我之前做倒计时器的时候用的也是和这个程序差不多的计时方法,那个就能很准的计时1S

网友:
如果给TH TL赋初值就是调用定时器的话。。。。(怀疑中)
for(i=60;i>0;i--)
for(a=0;a<10;a++)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是65535,不是65536
你这一错,误了多少?你好好算算

网友:
楼主程序错错再对定时器里解

void delay()
{
uint i,a=0;
for(i=60;i>0;i--)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10)
  a=0;
}
}
这个函数错了,你应在定时器中断程序这样编然后搞个旗标,主程序就判断旗标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65536,这个是没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放到
viod timer0() interrupt1

里面去吗?那我怎么调用让I/O口每输出60秒高低电平就转换一次呢?

网友: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if(a==10)
a=0;
这个怎么就1秒了!6MHZ晶振,1秒中要运行6000000条单周期指令,你说你的几句话编译后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12MHZ的晶振的话,一个机器周期为1us,上面这个运行一次就是50ms(50000us=50ms),6MHZ的晶振,一个机器周期为2us,上面这个运行一次就是100ms,a=10就运行10次,就是1000ms,不是1s么?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定时器溢出一次的时间吧!但是你并没有等待计数器溢出后才继续往下执行程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找到问题所在了。。应该加个中断函数

但是那样加的话又调用不了DELAY来计数了。。。。好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0=(65536-5*110592)/256;
TL0=(65536-5*110592)%256;
然后循环1200次。因为T1工作状态下最大定时时间为65ms,根本达不到你说的什么100ms,为了好算,我写的是定时50ms,你试下吧

网友:
TH0=(65536-5*110592/12)/256;
TL0=(65536-5*110592/12)%256
不好意思。还要除个1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晕!
还没懂。
FFFFFFFF是多少?
16位计数器什么时候溢出?

不过在这里问题还不大,只是多了1,我之前是以为65536等同于0
但是,这里必须是65535,这个事毋庸置疑的,你好好看定时器那一部分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计数的范围是0到65535,他的最大计数值是65536,所以就应该用65536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中断里全局a++,a.=60的话。设个旗标Flagtimeover=1;
然后delay()函数判断这个标志不是1就死等,是1清零后跳出delay().不用把程序给编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断函数都没有,你这样只赋初值是无任何意义的。。

网友: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2^0;
sbit key2=P1^0;
char counter20,a;
void init();
void delay();
void main()

 init();
 while(1)
 {
  if(key1==0)
  {
   key2=0;
   delay();
   key2=!key2;
   delay();
  }
  if(key1==1)
  {
   key2=1;
   init();
  }
 }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
{
  do{/*等待*/}while(a<60);
  if(a>=60) a=0;
}
void timer50ms(void) interrupt 1
{
  TL0=15536%256;//假设12MHz
  TH0=15536/256;
  counter20++;
  if(counter20==20) //50ms*20=1s
  {
    counter20=0;
    a++;
  }
}

楼主虽然是开了中断,但是实际上没用到中断,
所以要加一个中断的了程序,所以二楼说的对,
你所要的延时程序也太长了吧。。。
上面只是我对楼主所写的理解加上了中断程序,
还没验证的。。

网友:
你直接用中断写 不就搞定了!  你这样写需要去判断寄存器 IF  不然你咋知道的 什么时候重新赋初值 进行a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还没懂。 FFFFFFFF是多少? 16位计数器什么时候溢出? 不过在这里问题还不大,只是多了1,我之前是以为65536等同于0 但是,这里必须是65535,这个事毋庸置疑的,你好好看定时器那一部分的内容

额…………如果非要讨论这个的话,也不是FFFFFFFF(4294967265),是FFFF(65535)。。

确实65536(unsigned int)等同于0,65536-50000和0-50000是一样的,在单片机上也是按照0-50000来编译,但是结果一样,是15536(-50000的补码)。

网友:
楼主这个程序写的很给力啊!用软件延时套硬件延时!既然你都用到定时器了!为什么不直接在定时器的中断里面写!?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是忘记了。。。而且定时中断不能反复调用。。。

网友:
回复 网友H:

“T1工作状态下最大定时时间为65ms ”

我觉得那个最大定时时间应该取决于单片机所接的晶振吧

无论是书上还是什么教材上的都默认晶振是12MHZ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反复循环的,而且a是放在中断函数里,无法在主程序中像调用delay函数一样反复调用interrup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