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攻“仪器仪表类”赛题的同学注意了--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

楼主:
1. “仪器仪表类赛题”是电子设计竞赛中出现的最多类型的赛题

在9届电子设计竞赛中,“仪器仪表类赛题” 除了1994年和2009年外,其它每届都有,共有12题:简易电阻、电容和电感测试仪(1995年D题);简易数字频率计(1997年B题);数字式工频有效值多用表(1999年B题);频率特性测试仪(1999年C题);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2001年B题);低频数字式相位测量仪(2003年C题);简易逻辑分析仪(2003年D题);集成运放参数测试仪(2005年B题);简易频谱分析仪(2005年C题);音频信号分析仪(2007年A题本科组);数字示波器(2007年C题本科组);积分式直流数字电压表(2007年G题高职高专组)。

如果将信号源类赛题(4题)也包括进来,如实用信号源的设计和制作(1995年B题);波形发生器(2001年A题);正弦信号发生器(2005年第七届A题);信号发生器(2007年H题高职高专组)。

仪器仪表类赛题是电子设计竞赛中出现的最多类型的赛题。

2. 从历届赛题可以看到:

从历届的赛题来看,主攻“仪器仪表类”赛题方向的同学需要了解和掌握:

(1)目前已经出现过的赛题,基本上在实验室都可以看到和用到的,赛题的基本工作原理与测量和测试方法,这一方面的知识可以从产品说明书和使用手册中获得。

(2)注意同一类型的仪器仪表,其工作原理与测量和测试方法可能不同,例如电压的测量低频交流电压和高频交流电压测量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例如频率、周期的测量等。选择合适的工作原理与测量和测试方法是赛题能否制作成功和获得好的竞赛成绩的关键。

(3)赛题中涉及到的一些基本电路有:

输入电路:分压器、前置放大器;ADC电路;微控制器(单片机、FPGA、ARM、DSP);DAC;键盘与开关电路,LED与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等。

(4)“仪器仪表类”赛题也在其他赛题中出现,例如2007年的“程控滤波器(D题)”就要求制作一个“简易幅频特性测试仪”

3.建议

(1)选择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做一些训练;主要训练这类赛题的共用部分,如微控制器、ADC/DAC、放大器、电源等。

(2)主攻“仪器仪表类”赛题方向的同学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考虑一下:

① 还有哪些实验室的仪器仪表没有在赛题中没有出现过?如阻抗分析仪、网络分析仪等,在培训过程中事先训练一下。

② 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考虑一下哪些可能会在放大器、高频等赛题中出现?

③ 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考虑一下哪些可能在指标和功能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如简易电阻、电容和电感测试仪等赛题。

④ 已经出现过的一些赛题,考虑一下哪些可能在制作要求方面会有哪些变化?

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系统设计(第2版)”一书,在详细分析了历届仪器仪表类赛题与特点基础上,用多个设计实例,系统介绍了仪器仪表类作品的设计要求、系统方案和算法、电路设计、主要芯片、程序设计等内容。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系统设计(第2版)”由黄智伟编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1出版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建议

网友:
写的很好 很有吸引力 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经验之谈 还给自己 打了很好的宣传 没有赤裸裸的商业化 但是味道就在其中 想买 但是时间估计不够 按着你的提示走吧 希望有好运!

网友:
注意与放大器、RF、仪器仪表有关的?

在2011年公布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基本仪器和主要元器件清单中
注意与放大器、RF、仪器仪表有关的?
从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频率范围可见,信号频率范围不会超过60MHz。
使用函数发生器,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正弦波、三角波和方波等信号。
使用双踪示波器,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同时观测两路信号。使用数字示波器,表示作品制作时需要直接读取一些数据。20MHz普通示波器用于电源、音频信号测量。60MHz双通道数字示波器用于宽带放大器测量?射频信号测量?
使用失真度测试仪,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测量信号的失真度参数。电源波形失真度测量?宽带放大器信号失真度测量?
扫频仪(20MHz)、失真度测试仪用来测试放大器电路频率特性与失真?放大器电路的频率响应不超过20MHz。
使用频率计,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测量频率。注意:频率计的频率到了100MHz,需要测试一个高频信号?倍频器?
使用高频毫伏表,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测量高频信号电压。注意:高频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为1mV。有一个1mV级的小信号的宽带(高频)放大器?1mV→ RF接收机电路的输入信号?
需要使用A/D、D/A变换器,表示在作品制作时需要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也需要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
漆包线 需要自制电感?
使用高频变容二极管、高频磁芯,表示作品制作时需要改变电感和电容参数。VCO?+漆包线自制电感→倍频器?谐振功率放大器?
函数发生器(10MHz,DDS)是指有DDS构成的信号发生器?注意10MHz DDS函数发生器的输出信号形式、频率?
大功率电阻(2Ω/36W、10Ω/36W等)放大器的负载?

网友:
加油仪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