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人设计一个信号处理板 联系电话15353573226

楼主:
信号处理电路设计指标

信号处理电路由正弦信号发生器和数字锁相放大器两部构成。这两部分的供电电压均为+-12V,供电方式为外接电源供电。

正弦信号发生器设计要求:

通道数:1

波形:正弦波(1Hz-10MHz),有效最大频率输出10MHz

幅度:100mVp-p~2Vp-p (50Ω

幅度平坦度(1Vp-p):<5Mhz       ±0.15db

                     5Mhz-10Mhz  ±0.3db

谐波失真(1Vp-p):   <-45dBc

杂波(1Vp-p):       <-50dBc

相噪,典型值  10MHz,10KHz偏置,1Vp-p时<-110dBc/Hz

残余时钟噪声:-63dBm

信号输出端口及定义:XF9JK-5P/Y航空插头

针脚

定义

正弦信号

信号地

+12V

-12V

电源地

信号源的控制方式:通过程序控制正弦信号的频率和幅值。

数字锁相放大器设计要求:

5路模拟量输入通道

14位分辨率

每通道采样率100MS/s

带宽:直流-50MHz(-3dB)

输入范围50mVpp~10Vpp,量程±1.25V,±2.5V,±5V可调

SFDR>65dBC

各通道的输入阻抗1MΩ

各通道内存容量8MB

触发方式:选择一种触发方式,各通道间的同步精度<20ps

AD零点软件自动校准

放大器与电脑之间的连接方式:USB2.0或PCI

放大器的输入接口:XS12JK-6P/Y航空接头(1针为通道1信号,2针为通道2信号,3针为通道3信号,4针为通道4信号,5针为通道5信号,6针为共用信号地)

软件方面: 具有Microsoft C++、Visual Basic的接口函数

           提供简单的实例程序

接口函数主要完成对锁相放大器的通讯、控制和数据读取,主要控制参数有:数据采集通道、基准通道、采样长度、触发方式、量程、采样速率。主要读取的参数有:各采样通道信号相对于基准信号的幅值和相位、各通道存储器上的数据、采样完成状态信号。

总体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首先,通过按键或计算机程序设置正弦信号幅值与频率、采样通道(默认5个通道)、采样速率、采样长度、量程、触发方式等参数,启动信号处理电路;正弦信号发生器产生所需的信号;数字锁相放大器采集相应的信号,将其存入各通道的缓存,达到一定的采样点数后停止采集;利用板载DSP进行信号特征值的计算,将计算结果发送给计算机,并将计算结果以规定的格式写入高速SD卡;接下来进入下一个采集处理过程。

****调试模式:符合采样长度要求的数据不进行特征值计算,而是直接将其发送给计算机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显示,或者将采样数据在显示屏上进行显示。

网友:
欢迎做过相关工作的兄弟联系我,学生勿扰!

欢迎做过相关工作的兄弟联系我,学生勿扰!

网友:
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请问锁相放大是用什么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