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FC的问题

楼主:
我的电路中用到了一个电压-频率转换电路,如下图

在没有收到器件之前一直在电脑上仿真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的本质是由一个积分器和一个比较器构成的,系统上电时,UI以一个跃阶信号的形式出现,电容C开始对UI进行反相积分,同时运放输出电压下降,等电压下降到低于Uref时,比较器翻转,输出低电平,开启电子开关对电容放电,从而回到系统上电时的状态。

从原理上分析,该电路应该比较容易成功的,我对电阻R的选择条件是其流过的电流要远大于运放的Ib,同时小于运放的输出电流。可是试了好多种组合都没有成功起振。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不对,直接用比较器输出来给C放电的时间不对,比较器的输出要接个单稳态电路,频率信号是由单稳态电路产生的,比较器输出用于触发单稳态电路,同时用单稳态电路来给c放电,电路要使用正负电源供电,以地为参考基准,电容的放电/反向充电对负电源进行。楼主可以看看集成VFC AD651等的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