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S3091

楼主(2011-08-10):
关于THS3091
第一个是散热问题
第二个是增益放大后输出波形高频成分较多
成分

网友A(2014-08-01):
我们没接负载,比例电阻用的是390欧与1.5k的同相放大,空载情况下,3脚悬空时输出一个周期性非正弦波,但不烫。3脚一接正弦信号,3091立马很烫,是空载状态测的,只用示波器接6脚输出。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