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么安装borland c++3.1

楼主(2011-08-10):
请教 怎么安装borland c++3.1
在window 下安装,双击install.exe 提示要用软驱:A。
但是我没有软驱,请教各位你们是怎么安装的?谢谢
我下的BC3.1压缩文件。
坛子里有安装过程文件,看到了,
版主英明。谢谢
[
]
安装
压缩文件
window

网友A(2011-10-23):
borland C++ 3.1精简版只要copy到根目录下就可运行,不需要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