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 rf2500

楼主:
各位大神  开发ez430 rf2500只需要板子和ivr软件软件就可以了吗?
我下载的ivr几十兆大小 对吗?
请大神们抽空回复下,我完全没入门 呢,所以有这些弱智问题。
顿首。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个论坛上有个帖子不错的,你搜精华贴,有个专门讲这个的很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手里只有一块ez430 rf2500的目标板和一个usb板,用这一个板子能采集温度并在pc上显示吗?ez430 rf2500的开发过程是怎样的?是连接pc,用iar编写程序,写进目标板,这个过程对吗?
ez430rf2500整个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我害没入门,
求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在你的另外一个帖子里回复了,其实写这个程序不难,就是两部分,一部分ADC和另外一部分UART的,总共也就是3、40行就可以的,我也是实习物联网的,以前也没有用过430,接触了两周基本就熟悉了,你可以多看看TI的例程,结合着USERGUIDE和DATASHEET,初学阶段这两本就够了,看其他的效果也好不到哪去,另外可以多看看论坛,坛子里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周末不能上网 只能现在回复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