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904 用法

楼主:
那位高手用过DAC904,出来指点一下,第15脚,第28脚是怎么用的?

网友:
要习惯看数据表。

网友:
PD是控制输入。一般情况不用悬空就行。28是CLK时钟端。数据输出需要时钟的跳变。具体的时序图楼主看文档吧

网友:
数据手册上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