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想用mc34063做一个反压扩流

楼主:
小弟初学,还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我想用34063做一个+18V输入-18V输出的电路,希望输出电流能到2A,纹波要求不高500mV一下就可以。自己用TIP31C照着datasheet上的图搭了个电路,无负载(断开)的时候可以输出18V,然后我用8Ohm的电阻测带载能力,输出电压就拉到-2.XXV了,电流也只有1XXmA。

由于不会贴图,就用文字描述了,抱歉啊。

限流电阻使用两个0.5Ohm并联,Ct用的是470pF(471),Co用的是1000uF,L用的是470uH的电感(不带蒙皮的,说能走2A电流),R1用的是4.3K,R2用的是100K的滑变,扩流三极管用的是TIP31C,NPN接法,我不知道TIP31C基极和地之间用多大的电阻合适,为了让不带负载时电流小,我就用了个500K的滑变,之前用过5K,20K都达到不了带载的要求。现在换成500K的,带载到2.XXV也就动不了了。另外,34063 6脚的接地电容应该接多大的呢?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这个电路纹波挺大的。

新手哈,问题多。

有没有34063的multisim模型?我习惯用multisim仿真一下,看一下原理再焊,这次这个没有模型,就完蛋了。

关于外围电路的各种元件的选取有什么将就?datasheet上就给了一个图,什么参数都没给。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个,大侠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
啊?沉底了

网友:
34063不支持2A这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
34063 最大电流是1.5A

我们做的1410  可以达到2a  ,再不行,就要用2576或者2596了

深圳市宏越蓝图电子有限公司-专营国产IC
  我公司专营手机充电器、开关电源配套IC及以下类型集成电路:

双极型线性DC/DC变换器控制电路 MC34063-车载手机充电器最为典型应用
运算放大比较器 LM339 LM393 LM324 …
各类音响功放IC TDA2822 TEA2025 TDA8227 TDA2003 LM386 TDA2030 6282 6283 JRC4558
电话机IC MC34119 KA2411
电源管理IC TL494 KA7500 KA3842 KA3843
马达时基电路:NE555 6650…78XX、78MXX、78LXX、LM317、LT1083、LM2940、MIC29150、TL062、OP07、2576、2596、2206、277、3040、431…

联系QQ:2355622859/189630359  联系电话:13631669473
联系人: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