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打补丁,uImage zImage和bzImage的区别,内核编译技巧

楼主:
如何给内核打补丁:

补丁就是一个文本文档,由diff工具创建,存放2个内核版本源代码的差异

给内核打补丁   patch

举例:

例1、2.6.23升级到24

Patch –pl  < ../patch-2.6.24

例2、 2.6.23.8升级到2.6.24.6

首先退回23的版本

接着升级到24,再升级到24.6

patch –R –pl <.. /patch-2.6.23.8     -R(卸载补丁)  -pl( 去掉第一个路径分量)

patch –pl  <.. /patch-2.6.24

patch –pl  <.. /patch-2.6.24.6

例3、

diff –urNwB linux-2.6.22.6  linux-2.6.22.6.ok >linux-2.6.22.6_ok.diff

patch –pl <../linux-2.6.22.6_ok.dff

内核编译的技巧

Make –j<n>    n=2*cpu个数,可以加快编译速度

Make >/dev/NULL  屏蔽编译信息

#make modules

#make modules_install

只有在你进行配置的过程中,在回答Enable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CONFIG_MODULES)时选了"Yes"才是必要的,make modules和make modules_install分别生成相应的模块和把模块拷贝到需要的目录中。

uImage 、zImage、 bzImage的区别

对于Linux内核,编译可以生成不同格式的映像文件,例如:
# make zImage
# make uImage
# make bzImage
    zImage是ARM Linux常用的一种压缩映像文件,bzImage 即big zImage ,二者的内核都是gzip压缩的

uImage是U-boot专用的映像文件,它是在zImage之前加上一个长度为0x40的“头”,说明这个映像文件的类型、加载位置、生成时间、大小等信息。换句话说,如果直接从uImage的0x40位置开始执行,zImage和uImage没有任何区别。另外,Linux2.4内核不支持uImage,Linux2.6内核加入了很多对嵌入式系统的支持,但是uImage的生成也需要设置。

一、vmlinuz

vmlinuz是可引导的、压缩的内核。“vm”代表“Virtual Memory”。Linux 支持虚拟内存,不像老的操作系统比如DOS有640KB内存的限制。Linux能够使用硬盘空间作为虚拟内存,因此得名“vm”。

vmlinuz 的建立有两种方式。一是编译内核时通过“make zImage”创建,然后通过:“cp /usr/src/linux-2.4/arch/i386/linux/boot/zImage  /boot/vmlinuz”产生。zImage适用于小内核的情况,它的存在是为了向后的兼容性。

二是内核编译时通过命令make bzImage创建,然后通过:“cp/usr/src/linux-2.4/arch/i386/linux/boot/bzImage /boot/vmlinuz”产生。bzImage是压缩的内核映像,需要注意,bzImage不是用bzip2压缩的,bzImage中的bz容易引起误解,bz表示“big zImage”。 bzImage中的b是“big”意思。 zImage(vmlinuz)和bzImage(vmlinuz)都是用gzip压缩的。它们不仅是一个压缩文件,而且在这两个文件的开头部分内嵌有 gzip解压缩代码。所以你不能用gunzip 或 gzip –dc解包vmlinuz。

二、initrd-x.x.x.img

initrd是“initial ramdisk”的简写。initrd一般被用来临时的引导硬件到实际内核vmlinuz能够接管并继续引导的状态。

initrd 映象文件是使用mkinitrd创建的。mkinitrd实用程序能够创建initrd映象文件。这个命令是RedHat专有的。其它Linux发行版或许有相应的命令。这是个很方便的实用程序。具体情况请看帮助:man mkinitrd下面的命令创建initrd映象文件。

最后生成的内核镜象有两种 zImage 以及 uImage 其中 zImage 下载到目标板中后,可以直接用 uboot 的命令go 来进行直接跳转。这时候内核直接解压启动。但是无法挂载文件系统因为 go 命令没有将内核需要的相关的启动参数传递给内核。传递启动参数我们必须使用命令 bootm 来进行跳转。 Bootm 命令跳转只处理 uImage 的镜象。

Make install (安装内核)完成三个工作

1、复制生成的内核映像到boot目录下,重命名为vmlinuxz

2、生成intrid

3、配置引导(grub或lilo)

uboot 源代码的 tools/ 目录下有 mkimage 工具,这个工具可以用来制作不压缩或者压缩的多种可启动映象文件。

mkimage 在制作映象文件的时候,是在原来的可执行映象文件的前面加上一个 0x40 字节的头,记录参数所指定的信息,这样 uboot 才能识别这个映象是针对哪个 CPU 体系结构的,哪个 OS 的,哪种类型,加载内存中的哪个位置, 入口点在内存的那个位置以及映象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