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启动流程及uboot的启动

楼主:
X86的pc启动过程

1、          cpu上电初始化,接着从某个特定的位置取得跳转指令并执行,跳转到BIOS

2、          BIOS被固化在主板上的一个小ROM中,

工作就是上电自检,加载内核引导程序(读取启动设备第一个扇区512个字节的信息),

 主引导记录MBR包括446字节的引导程序,64字节的分区表,2个字节的校验位

3、          内核引导程序,

   主引导程序扫描分区表,将分区表中的次引导程序加载到内存中执行,次引导程序加载内核映像。

Pc环境中,内核引导程序常用LILO和GRUB,嵌入式环境的话,常用UBOOT

4、          内核

  首先执行/boot/head.s   进行硬件基本设置,(开始的时候c运行环境还没有搭建)同时设置基本的运行环境,开始解压内核

调用arch/i386/head.s 的startup_32 函数,进行页表初始化,启用内存分页功能。

调用Init/main.c的start_kernel函数,进入内核初始化。

ATPCS定义了寄存器组中的{R0~R3}作为参数传递和结果返回寄存器,如果参数数目超过四个,则使用堆栈进行传递。我们知道内部寄存器的访问速度是远远大于存储器的,所以要尽量使参数传递在寄存器里面进行,即应尽量把函数的参数控制在四个以下。

Bootloadeer的流程

Bootloader  的stage1(用汇编语言编写,c环境没有搭建好)

硬件初始化(关闭中断,cpu时钟初始化)

准备RAM空间

复制stage2到RAM,(内存运行速度快)

堆栈设置,

跳转到stage2的c入口

Stage2:

初始化本阶段的硬件设备

将内核映像和根文件系统从flash读到RAM中,设置启动参数

调用内核

Uboot 下bootm 执行的文件需要特定的文件头

而go命令不需要

_init宏所修饰的函数所占用的内存在初始化结束后就会释放

Uboot 的启动代码分析(以2440为例)

1、          设置arm的工作模式

   start_code:

    /*

     * set the cpu to SVC32 mode

     */

    mrs r0,cpsr     //读取程序状态寄存器到通用寄存器r0

    bic r0,r0,#0x1f    //bic 位清除操作

    orr r0,r0,#0xd3   //逻辑或

msr cpsr,r0 //将R0的值写回cpsr,因为我们无法直接操作cpst

2、          关闭看门狗,关闭所有中断

3、          系统时钟初始化

4、          将uboot第二阶段代码定位到RAM中

5、          初始化堆栈

6、          跳转到stage2的c入口

第二阶段

 必要的硬件初始化

配置环境变量

  等待用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