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 io口为什么全是方波

楼主:
做了两块atmega8最小系统板 为什么每个定义之后都输出方波啊 求解 啊  难道是使用外部晶振还要设置熔丝位4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两块atmega8最小系统板 为什么每个定义之后都输出方波啊 求解 啊  难道是使用外部晶振还要设置熔丝位4M的

没记错的话,新M8熔丝默认配置是使用内部1M晶振,并且使能了看门狗。楼主看看是不是看门狗在作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可以了哦   谢谢   使用外部晶振还要改熔丝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可以了哦 谢谢 使用外部晶振还要改熔丝位吧

嗯,要配置一下熔丝来选择需要的时钟。

网友:
看门狗使能了定时喂狗就是。

网友:
嗯  还没用过看门狗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