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LPC1768的区别

楼主:
       前几个月因为做一些项目,要用到ARM,就学了以下,是LPC1768和LPC1769系列的。学习是发现,这些C程序还是在寄存器上进行操作,和以前学习的msp430与51差不多,觉得这太没意思了。

      这段时间又用到了ARM,但是这款是STM32,这次大有不同,这枚芯片的附带程序完全是C写的,看的不错,觉得为何同是ARM系列的硬件,而软件为何会有这么大不同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好好学习C了。

      不知大家对这有何看法?

网友:
STM32也能在寄存器上进行操作     我也才学几天STM32因为ST公司有个比较固定的库  只需调用这些库 就能操作  很方便    上手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个月因为做一些项目,要用到ARM,就学了以下,是LPC1768和LPC1769系列的。学习是发现,这些C程序还是在寄存器上进行操作,和以前学习的msp430与51差不多,觉得这太没意思了 ...

TI的Cortex-M3、Nuvoton的Cortex-M0也有驱动库滴,用起来挺方便的。

至于LPC的Cortex-M0、Cortex-M3目前我没有用过,就不大清楚了。它的ARM7好像是没有驱动库。

网友:
好像有库是可以调用的,不过很多人都不喜欢用库,当你又寄存器来操作芯片的时候,你就知道是STM32爽还是LPC的爽了

网友:
LPC也可以不需要操作寄存器的呀,可以自己写底层的封装嘛

网友:
没官方库就自己写库呗,又不是难事。

网友:
          果然,大家还是很有思想的!自己写库,然后模块化,以后用起来确实很方便!多谢大家了!

网友:
是啊,contex-M3官方给提供了数量庞大的驱动库,使我们这些程序员更加懒了,直接调用就行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建议你看看官方的驱动库是怎样写的,了解一些底层的工作于细节,这在以后的工作中肯定会受益匪浅的。

网友:
Freescale16bit功能都和ARM7相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Freescale  也出arm了

网友:
NXP的LPC系列单片机没有提供完善的驱动库,所以用起来要从底层寄存器开始。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麻烦,需要仔细研究用户手册。不过国内周立功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驱动库,当然不是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