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热释电红外感应模块

楼主:
采用高热电系数材料的RE200B,能够以非接触方式检测出来自人体发出的红外辐射,将其转化为电信号输出,经BISS0001放大处理后可直接通过继电器控制外部设备,也可与单片机接口作为热释电红外信号采集处理模块。

主要技术指标:
1、输入电压为直流+3~+5V.
2、设有电源反接保护电路。
3、检测距离在不加菲林镜的情况下最大可达1米。
4、可设置工作在夜间模式,参考光源大小可调。
5、可工作在重复触发方式和不可重复触发方式。
6、输出保持延时可在2S~30S可调。

7、输出可驱动3A的负载。

网友:
看上去不错,有时间做一个试试!

网友:
TI推出业界首款单芯片无源 IR MEMS温度传感器

Integrated Thermopile With Analog Front End
IR Spectrum Sensitivity: 4um – 8um
16-Bit ADC with I2C SMBus interface
Integrated Local Temp. and Voltage Reference
Measurement Range:
Local: -40o to 125oC  (at +/- 0.5oC Typ.)
IR Object: -40o to 125oC  (at +/- 1oC Typ.)
Ultra-Small Package
1.6mm x 1.6mm  WCSP
Profile: 0.625mm (Max)
Low Power
Quiescent Power : 240uA
Shutdown Power: 1uA
Supply: 2.4V to 5.5V

TMP006 Briefing Presentation - FINAL_CH.pdf

TMP006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群主 俺想问问 您这个电路 可以只感应5-30厘米内的距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距离在不加菲林镜的情况下最大可达1米。
加加菲林镜的情况下最大可达10米左右,这个最大距离是官方给的数据,我自己测试过的是5米左右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希望是可以画电路板的那种 我很需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