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经典】LM386音频放大模块

楼主:
LM386电源电压4--12V,音频功率0.5w。LM386音响功放是由NSC制造的,它的电源电压范围非常宽,最高可使用到15V,消耗静态电流为4mA,当电源电压为12V时,在8欧姆的负载情况下,可提供几百mW的功率。它的典型输入阻抗为50K。

特性(Features):
静态功耗低,约为4mA,可用于电池供电。
工作电压范围宽,4-12V or 5-18V。
外围元件少。
电压增益可调,20-200。

低失真度。

下面将参加资料,电路图及芯片资料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个我做过一个玩过,就是音质不是很好!

网友:
建议对于音质有要求的场合,使用专用的音频功放。
TI在音频功放领域具有多年的积累,在整个音频领域中,2010年的revenue占整个音频产品的1/4。 对于音频,除了对输出功率进行考量,其它参数,例如SNR,THD,PSRR等都是需要注意的。